[技术问答] 如何减小代码运行时RAM的大小

楼主(2015-01-27):
     我选的型号是N79E815, 128片内直接RAM,128片内间接RAM,256扩展RAM。编译之后的代码data有1K左右,有什么办法缩小RAM的消耗?据我所查:
1.去掉不用的全局变量。
2.减少函数的嵌套层数。
3.函数内少用较大的局部变量。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单片机栈的问题,栈只能存在于同一种类型的RAM中吗?可否限定将某个函数的栈限定在指定的RAM中?我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充分用完所有的RAM。比如如果我编译的程序data消耗了500Byte,那么我现在这块芯片只要合理分配就可以编译通过,那么如何设定可以充分利用所有的RAM,我使用的编译器是Keil4

网友A:
勾选keil中的设置的microlib也能减少代码运行时ram的大小

网友B:
这个看你程序设计的紧凑度了。

网友C:
利用keil里的设置,microlib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keil中的设置的microlib也能减少代码运行时ram的大小

我用的是C51,C51中没找到此项,在MDK里面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keil里的设置,microlib勾选上

我用的是C51,C51中没找到此项,在MDK里面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程序设计的紧凑度了。

看来我只能优化程序的嵌套层数了。

网友D:
其实找个RAM够大的MCU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只能优化程序的嵌套层数了。

能不嵌套就别嵌套,还有变量使用上要节约,另外能用指针就指针操作。别定义太多全局变量,可以多用局部变量,或者共用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找个RAM够大的MCU最简单。。。。。

楼主的目的在于学习如何优化程序,我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51,C51中没找到此项,在MDK里面是有的。

那只能从优化代码入手了,全局变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