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8 退出后 一直 弹出错误提示 ?

楼主(2015-01-27):
见附图
AD08(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在退出后,一直弹出附图所示的应用错误提示。

请问
1、 这个错误会 影响AD08的正常使用吗 ?
2. 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 ?该如何解决 ?

谢谢!

网友A:
去路径下看看这个文件的属性

网友A:
或者 把这个库删除 不添加

楼主:
版主言之有理,高,感谢!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换个换个版本,ad09 summer和ad13.3.4版本蛮稳定

网友C:
权限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光临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路径下看看这个文件的属性

谢谢大侠指点!
文件属性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把这个库删除 不添加

谢谢大侠指点!

发生错误提示时安装的库见附图一

把安装的库全部移除后(见附图二),问题依然存在
还是没有找到错误的原因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换个换个版本,ad09 summer和ad13.3.4版本蛮稳定

谢谢大侠的指点!

这个AD08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正常。现在,换电脑了,安装在T410 Thinkpad笔记本上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手里也有ad09,要不试试这个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权限问题

谢谢大侠指点!

是管理员的权限,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吧:)

网友A:
可以考虑换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换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谢谢!

已经好了,处理过程如下:

卸载AD08,换个路径后重新安装。试了几次,不再报错。

网友D:
讲得很清楚明白. 有收获

网友E(2015-03-0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换路径安装后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有其他的问题,重新安装后,又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F:
用AD更高的版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