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集成运放为何一般都是正负对称电源供电

楼主(2015-01-27):
集成运放为何一般都是正负对称电源供电。与单电源供电有何区别。如果运放没有电源供电,只有输入,应该是不能工作的吧

网友A:
集成运放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两种供电, 但正负对称电源供电的多一些, 性能是相对优于单电源.
有电源供电,只有输入, 那肯定不能工作.

网友B:
1.没有哪款运放要求正负对称电源供电的,比如规格标称1.8V~5.5V的,可以-2V和+3V供电,也可以单5V供电,也可以-2.5V和+2.5V供电,只要绝对电压不超过5.5V即可;
2.运放不上电下输入口给输入,运放是不会正常工作的,但是要注意做好防护,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运放烧坏,故需要在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都串接合适的限流电阻,尽量使对地通路下电流在5mA以内,当然供电脚上也可以串接100欧姆以内的电阻做限流保护。

网友C:
运放,单电源供电或者双电源供电是有你需要决定的
,比如你供电0-5V想输出负电压是输不出来的。我也刚学,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网友D:
可能是因为你看到的多是正负电源吧。。。。。。。。

网友E:
使用正负对称电源是考虑到根据输入可以确保输出信号正负幅值最大

网友F:
单极性供电的运放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零漂”即当输入接近零时输出不稳定,而双极性供电后很简单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运放大多是双极性电源,用单电源供电时,基本上都是加法放大,就是要回避零漂问题

网友G:
运放供电是看应用的,运放的输出共模一般是根据电源选择的,(Vcc+Vee)/2,这样可以使得输出摆幅最大。需要选择的就是Vout_cm和后级的配合。音频中Vcm一般选0,这样不工作的时候没有电流消耗。 具体应用具体选择的,+5,-3也很常见。

网友H:
这是个基础问题,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运放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两种供电, 但正负对称电源供电的多一些, 性能是相对优于单电源.
有电源供电,只有 ...

请问一下,如运放OP07好像可以采用正负15V供电,也可以正负12V供电,和正负5V供电。采用正负5V供电供电的OP07与采用正负12V供电的OP07在性能与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哪款运放要求正负对称电源供电的,比如规格标称1.8V~5.5V的,可以-2V和+3V供电,也可以单5V供电,也 ...

请问一下,如运放OP07好像可以采用正负15V供电,也可以正负12V供电,和正负5V供电。采用正负5V供电供电的OP07与采用正负12V供电的OP07在性能与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请问一下,如运放OP07好像可以采用正负15V供电,也可以正负12V供电,和正负5V供电。采用正负5V供电供电的OP07与采用正负12V供电的OP07在性能与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正负对称电源是考虑到根据输入可以确保输出信号正负幅值最大

可否这么理解,如果我只是单电源供电。那么运放的输出只可能是正电压,不可能是会输出负电压。如果是正负电压供电,那么根据输入的不同,运放的输出有可能会是负电压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否这么理解,如果我只是单电源供电。那么运放的输出只可能是正电压,不可能是会输出负电压。如果是正负 ...

运放其实多是需要正负电源的,单电源运放其实内部电路做过处理,提供了一个二分之一VCC的电位作为虚地,从外面看是单电源供电,从内部看无非就是由二分之一VCC电压的正负电源在供电。所以如果你的电路能提供虚地,那么在单电源条件下,需要双电源供电的运放也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运放OP07好像可以采用正负15V供电,也可以正负12V供电,和正负5V供电。采用正负5V供电供电的 ...

功能和性能都没有区别,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共模输入范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