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为什么SIM900A 发送AT+CGATT=1总是出错

楼主(2015-01-27):
最近在调试SIM900A,以下是指令的发送过程:
AT
OK
ATE1
OK
AT+CSQ
+CSQ: 22,0
OK
AT+CIPSHUT
SHUT OK
AT+CGCLASS="B"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TT=1
ERROR
AT+CGATT=1
ERROR
发送AT+CGATT=1时总是出错,无解了

楼主:
补充下,SIM卡用的是移动的4G卡,是不是现在移动的4G卡不支持GPRS

网友A:
排除卡的问题吧,换个卡试试或者 你拨打这个卡的号码 看是否有振铃音。

网友B:
附着不上,没网络。

网友A:
csq在22,说明此时的网络状态还行。确定卡是否开通了gprs网络?

网友C(2015-02-28):
表示没用过SIM900A。。

网友D(2016-05-2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17-01-06):
楼主还在吗  请问这个问题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