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七彩灯万能手机充电宝的故障无法修复?

楼主(2015-01-27):
各位高手们你们好,本人遇到了一个及其简单的充电宝故障,就是没法修好它,这个充电宝就是在网上购买的套件,共买了10套,其中一套用了一段时间坏了,修了好半天就是没法修好他,望请哪位高手给以详细的指点一下,在此多谢了!故障现象是:指示灯和七彩灯都不亮,充不了电,没有输出电压,我检测了三极管13001周边的电压和上偏电阻和下偏电阻的电压,都不正常,于是凡是和振荡电路相关元件我都测量了都是好的,振荡线圈测量也是好的,难道是TC3582DA芯片坏了,本人认为这个芯片的好坏和前面振荡电路没有直接关系吧?也就是说振荡电路部分的电压不正常应该和后面的芯片好坏没有关系???我后来把一个好的充电宝的元件拆一个换一个上电一试故障以旧,就这样把振荡电路的元件全部换了上电故障还是以旧,检修到了这里本人实在没有方向了,虽然这个充电宝不值几个钱,但看上去很简单认为很好修了,这下碰到难题了,望请哪位高手谢谢给以指一下哦!!!

楼主:
这个充电宝电路当中用的一个13001三极管、基极上偏流电阻1M、下偏流电阻3.3k、集电极正反馈电阻100欧姆串联一个102电容,在基极接了6.2v的稳压管;振荡线圈分别是L1/L2/L3,L3线圈是通过一个1N4148整流管输出8.2v的电压供给芯片TC3582DA的,而这个输出电压测的是4.1v,显然前面的振荡电路没有起振;在下偏电阻测出的电压是4.6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5v,我以为是这两个元件坏了,焊下测量是好的,但不管怎样我换了这两个新的元件,故障以旧,两个灯还是不亮哦,100欧的电阻我测量了也是好的,我看没有几个元件,一一给以换了,故障还是以旧????????无语。请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原理图画来看看?这TC3582DA是个啥?有DATASHEET也贴来看看?

楼主:
本人经过分析仔细检测终于明白原来还是芯片TC3582DA坏了,主要是芯片内部短路而引起前面振荡电路电压不正常的,TC3582DA芯片主要用于锂电池自动充电、自动转换极性、恒流恒压、输出4.2v的DIP封装形式8脚集成电路,凡是指示灯和七彩灯都不亮应该考虑芯片是否坏了,另外在使用当中先插220v还是先插被充电池,这个看来还是有讲究竟的,本人认为在充电时还是应该先插220v,完毕后先拔被充电池,这样芯片不容易烧坏,主要认为被充锂电池的现存电流有多大,如果比较大先插锂电池是容易烧坏芯片的,以上是我个人认为的哦,如果有什么地方写的不对望高手们指点了哦,谢谢了!!!

网友B:
有原理图吗,按照原理图各个点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去买个新的吧,修理费能买好多了

网友D: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
楼主执着,就想弄明白咋回事

楼主:
各位朋友,这个锂电池充电器只有4元一个,本人修理这个充电器的目的不是钱的问题哦,主要还是弄明白咋回事,373810773朋友说对了;上面楼主叫我发电路图,这个网站如何发电路图我还真不会发哦,教教我如何发好吗?谢谢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电路图吗

这个网站如何发电路图?本人不会额,谢谢你教教我好吗?谢谢了!!!

楼主:
各位朋友们,我想现在是否可以讨论一下另外一个电路图:负离子空气净化器【也就是负离子发生器】,基本原理略知,在淘宝网上有大量购买的,有成品的、有单独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也就是一体化封装形式的,没有外壳的,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层出不穷,价格上下相差很大。我在淘宝网各个店铺里面看了许多评价,我想这种产品所产生的负离子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超出标准就有大量的臭氧,而臭氧对人的呼吸道是有害的,在评价中客户都说可以闻到味道了,而这个味道就是臭氧,因为负离子是无色无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站如何发电路图?本人不会额,谢谢你教教我好吗?谢谢了!!!

可以回复的时候点击高级选项,里面有链接、图片、附加选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