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使用SDK V4.0 进行双电机配置时,程序无法执行。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

楼主(2015-01-27):
使用STM32的SDK V4.0 进行双电机配置时,程序编译没错,但是烧进去后程序无法执行,debug显示hardfault。该怎么解决,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A:
我们有颗四轴运动控制ic,可以控制四个电机,资料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颗四轴运动控制ic,可以控制四个电机,资料加995971182

嗯?你指的是什么电机?PMSM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15-07-19):
楼主,你好!请问,SDK 4.0里面的库,安装之后,直接打开编译,会产生大量的报错,有些报错是添加头文件目录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报错,比如找不到变量定义,提示函数用法不多,都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