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的扫描速度下降 信噪比会增加

楼主(2015-01-27):
csd的扫描速度下降 信噪比会增加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CSD的原理,或者模块datasheet等资料。

网友B:
模块datasheet没有原因,只有结论

楼主:
嗯,CSD原理讲解的时候也没提到过扫描速度

网友C:
嗯,好像是

楼主:
应该也不是哦,这个事开路运放,是不是直接按电压差放大?

网友D(2015-04-24):
需要芯片cypress芯片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