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光纤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个新东西,我也是菜鸟,希望懂这方面东西的大神,探讨探讨.

网友A:
光纤的特征是速度不能太慢,最好在设计范围内,所以做串口通讯需要调制。
或使用带调制的光纤收发模块。

网友B:
如果是串行接口的,直接连接就是,具体接线法去看光端机的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特征是速度不能太慢,最好在设计范围内,所以做串口通讯需要调制。
或使用带调制的光纤收发模块。 ...

串口的速度控制在多少合适?9600kbp/S可不可以,我们做的是CAN转光纤的,可是串口出来数据就是不对,使用示波器抓数据和发的数据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串行接口的,直接连接就是,具体接线法去看光端机的使用说明。

我们是串行接法,不是光端机,是一种转发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串行接法,不是光端机,是一种转发模块。

那也类似,找模块生产商要应用资料。

网友C(2016-11-07):
解决没,我用HFBR1414也发现 类似问题

网友D:
其实ask就行

网友E:
就是直接接的,你可能接反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直接接的,你可能接反相了。

?是指哪块反向了,检查过和应用手册上一样的

网友E:
数据反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