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只能连续接收小于4个字节

楼主(2015-01-27):
最近用CYUSB3014做开发,但发现串口只能连续接收小于4个字节,用系统函数CyU3PUartReceiveBytes()连续收到大于4字节会报0X45错误。

网友A:
示波器看串口数据波形正确吗

楼主:
为防止发送端问题,我将将串口TX与RX短接环回,CyU3PUartTransmitBytes()发送大于4字节长度的数据,CyU3PUartReceiveBytes()最多能接收到4字节,报0X45错误。CyU3PUartTransmitBytes()发送小于4字节长度的数据,CyU3PUartReceiveBytes()接收没有问题。

网友B:
换换试试

楼主:
换成SDK1.2后,串口发送调用CyU3PUartTransmitBytes()也出现错误了,返回状态0x45.

网友C(2017-04-26):
请问楼主这歌问题解决了吗?

我在用CY3014串口发送的时候,也是一直0x45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