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光控电路

楼主:
想用 PT2262/2272 做一个光控,网上找到了一个电路,如上。
请问:
1、 OSC电阻对不对呢?为什么一个是470K另一个是1M?网上看到这样的话:“大部分产品都是用2262/1.2M=2272/200K组合的,少量产品用2262/4.7M=2272/820K”,就是说2262的频率应该是2272的6倍左右,和这个电路图不符合。

2、2262 的三极管没有标型号,也用C1815可以吗?

谢谢!

网友A(2015-01-27):
建议楼主去看器件手册,注意有红外和RF两种亚型,典型电路和周边元件参数什么的手册上都有。

网友B:
德国人有与身具来的纪律特征、尊纪守法的天性!…

网友C:
看样子楼主还是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