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和EEPROM通信

楼主(2015-01-27):
我在做stm32和EEPROM通信的实验,就是AT24C02芯片,在不写入值的情况下,读出每个地址的值都是254,也就是0xFE,但在某个地址写入的值,读出的值都是写入的值的两倍,例如,写入0x10,读出的是0x20,就好像,每个字节的最低位是固定的0一样,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错位了。。。
模拟的时序吧?搞错了。
用逻辑分析仪好好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