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堵转电流

楼主(2015-01-27):
直流电机堵转电流比较大,大于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只靠电机堵转电流判断极限位,如何处理既能判断极限又能防止电机拉低电源?

网友A:
加电流检测、保护电路,用晶体管搭就行。把常见的过流保护电路稍改改,引出状态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流检测、保护电路,用晶体管搭就行。把常见的过流保护电路稍改改,引出状态端就行了。 ...

春哥说的过流保护是纯硬件的么?再引出状态端干嘛呢?想请教一下,电机堵转电流是突然急剧升高,还是有个过程,电流检测后单片机能不能来得及断开电机供电电源。

网友B:
1 正确的思路肯定是单片机采样电流 然后控制电机 采样速度要快
2 电源的选择电流余量要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的N倍 N取决于电机性能 电源成本 体积等 要求。

网友C:
嗯!…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可以用 PT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哥说的过流保护是纯硬件的么?再引出状态端干嘛呢?想请教一下,电机堵转电流是突然急剧升高,还是有个 ...

当然是纯硬件,很简单的电路。至于说“引出状态端”,这不是你要的么?“如何处理既能判断极限又能防止电机拉低电源”,这个就是你要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