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注意STM8S的IO

楼主(2015-01-27):
今天调试STM8S003F3,发现端口配置为输出,可是它就是不输出.
仔细看一下手册发现
(3)In the open-drain output column, "T" defines a true open-drain I/O
    (P-buffer, weak pull-up, and protection diode to VDD are not implemented).
(3)在开漏输出列中‘T’表示真正的开漏I/O(没有P-buffer和连接到VDD的保护二极管)。

坑人呀
不然明天怎么交差呀

网友A:
这个只能怪你自己了。。。。。。。

网友B:
IIC这两个脚当IO用需要外加上拉的

网友C:
自己没看清楚叫坑人?

网友D:
要看仔细了

楼主:
都是高人呀,我的水平太低

网友E(2015-06-05):
我也被坑了一会,刚开始以为管脚坏了,后面仔细看datasheet才明白

网友F:
看看,好像很多人都被坑了。。

楼主(2016-01-07):
一天三晕,不知道什么时候,呵呵
不过STM的I2C做从机还可以,支持热拔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