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RENucleo】- Keil 平台模板

楼主(2015-01-27):
STM32F4Cube 板子已经到手了,和以前的F3的板子一样,直接采用stm32cubef4 文件中说明文件做了个Demo工程文件。
   工程目录:
说明文件:STM32CubeF4GettingStarted这个文件讲了怎么使用STM32F4cube文件。
搭建工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1、系统宏定义:
2、下载设置:(设置好后直接Debug就可以下载板子上了)
直接用了Cube中的例子:GPIO_IOToggle  原理图上是PA5接的LED灯
工程文件过大,只能上传百度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dD8JDpn

网友A:
请问你这是用的KEIL5 吗,
我装了,但是Pack Installer 装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可以去Keil官网下器件包,双击就可安装,网上有帖子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是用的KEIL5 吗,
我装了,但是Pack Installer 装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呢? ...

可以去Keil官网下器件包,双击就可安装,网上有帖子说明的

网友A:
可以去Keil官网下器件包,双击就可安装,网上有帖子说明的

弄好了,谢谢!

网友C(2015-05-27):
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么?详细一点,纠结好久了,keil里找不到F411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么?详细一点,纠结好久了,keil里找不到F411

参考 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882078-1-1.html

网友D(2016-06-06):
求分享一个STM32F411ret6的工程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