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freescale IIC 双机通信 主机收不到从机的应答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27):
最近两天在研究freescale的IIC的双机通信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根据官网提供的文档配置完之后,主机给从机发送完从机地址,从机并没有给出应答,而且从机也没有进入中断,但是我很确定设置的从机地址一致,为什么会进入不到中断呢?主机收不到从机的应答我想可能是不是从机进不了中断引起的呢?我用的是Freescale MKV46F128VLH15的片子,希望大侠们出出招。
PS:顺便侃一下freescale的IIC都类似呢?我找的好多资料虽然不是我这片子的,但是内容都是差不多的,是不是freescale大部分芯片的IIC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呢?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freescale芯片,只是找资料的时候发现IIC模块是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A:
你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看看你发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再debug下,看你的I2C相关中断位是否置上。
另外,关于I2C模块,你可以对比下你找到的芯片的RAM,看看I2C的寄存器是否一样。如果都一样,那么是可以移植使用的。

网友B(2015-09-11):
主机和从机的NO_ACK位要置零,即使能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