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线性化调整电路

楼主:
求大神对这个线性化调整电路讲解一下,,,这些二极管是干什么用得,为什么串联两个和三个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A(2015-01-27):
目的就是造成一定的非线性。文中第一句就是:“本电路是用一非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真乃神人之作啊!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比较巧妙,但是太糙了。。。

原理的话原文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就是利用不同数量的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做分段的非线性放大。

但是,为啥说糙呢?因为二极管这东西,正向压降并不是固定和精确的,不同型号甚至批次之间的差异有时候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百mV。二极管正向的V-I曲线也不可能是理想的。

这种电路,做个小数量然后手工调试校准一下也许还挺好用,但是要大批量作为产品,除非应用在对精度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否则没法登大雅之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比较巧妙,但是太糙了。。。

原理的话原文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就是利用不同数量的二极管的正向压 ...

这种折线电路,有集成电路采用。例如ICL8038和MAX038,就是用这种折线电路将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输出。
集成电路当然不能调整,集成电路也一定是成批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折线电路,有集成电路采用。例如ICL8038和MAX038,就是用这种折线电路将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输出。
集 ...

Intersil的ICL8038的正弦波失真度指标是1%......而原生三角波输出线性度是0.1%...可见折线法带来的误差。
所以说折线法也就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了。

另外,IC里面做二极管,只要底层layout库不做大的变化,半导体厂家工艺制程不变,前期精细调整好之后,后面量产的片子,内部二极管的参数一致性其实远远好于我们自己单独采购的不同批次、不同厂家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ntersil的ICL8038的正弦波失真度指标是1%......而原生三角波输出线性度是0.1%...可见折线法带来的误差。 ...

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来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所谓折线法,实际上是模拟计算,AD转换后无论是查表插值还是按照某非线性公式计算,都是数字计算。
模拟计算精度当然不高,这是公认的事情。所以,数字计算机尤其是晶体管出现之后,模拟计算机几乎完全消亡。不过,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对像,还有一点点用武之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来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所谓折线法,实际上是模拟计算,AD转换后无论是查表插值 ...

嗯,是的。如果要做一个极低成本的,但是精度又没有特别严格要求的,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案。而且从电路形式上说,非常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