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串口通信编程(linux)二

楼主(2015-01-27):
3.设置波特率

最基本的串口设置包括波特率、校验位和停止位设置,且串口设置主要使用termios.h头文件中定义的termios结构,如下:
struct termios
{
   tcflag_t  c_iflag;   //输入模式标志
   tcflag_t  c_oflag;  //输出模式标志
   tcflag_t  c_cflag;  //控制模式标志
   tcflag_t  c_lflag;   //本地模式标志
   cc_t   c_line;              //line discipline
   cc_t   c_cc[NCC];    //control characters
}
代码如下: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void SetSpeed(int fd, int speed)
{
    int i;
    struct termios Opt;    //定义termios结构

    if(tcgetattr(fd, &Opt) != 0)
    {
        perror(“tcgetattr fd”);
        return;
    }
    for(i =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speed == name_arr[i])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i]);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i]);
            if(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0)
            {
                perror(“tcsetattr fd”);
                return;
            }
            tcflush(fd, TCIOFLUSH);
        }
    }
}

注意tcsetattr函数中使用的标志:
TCSANOW:立即执行而不等待数据发送或者接受完成。
TCSADRAIN:等待所有数据传递完成后执行。
TCSAFLUSH:Flush input and output buffers and make the change

4.设置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以下是几个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方法:(以下均为1位停止位)
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CSTOPB;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8;
7位数据位、奇校验: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PARODD;
Opt.c_cflag &= ~CSTOPB;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7;
7位数据位、偶校验: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PARODD;
Opt.c_cflag &= ~CSTOPB;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7;
7位数据位、Space校验:
Opt.c_cflag &= ~PARENB;
Opt.c_cflag &= ~CSTOPB;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7;
代码如下:

int SetParity(int fd, int databits, int stopbits, int parity)
{
    struct termios Opt;
    if(tcgetattr(fd, &Opt) != 0)
    {
        perror("tcgetattr fd");
        return FALSE;
    }
   Opt.c_cflag |= (CLOCAL | CREAD);        //一般必设置的标志

    switch(databits)        //设置数据位数
    {
    case 7: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c_cflag &= ~CSIZE;
        Opt.c_cflag |= CS8;
        ber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switch(parity)            //设置校验位
    {
    case 'n':
    case 'N':
        Opt.c_cflag &= ~PARENB;        //清除校验位
        Opt.c_iflag &= ~INPCK;        //enable parity checking
        break;
    case 'o':
    case 'O':
        Opt.c_cflag |= PARENB;        //enable parity
        Opt.c_cflag |= PARODD;        //奇校验
        Opt.c_iflag |= INPCK            //disable parity checking
        break;
    case 'e':
    case 'E':
        Opt.c_cflag |= PARENB;        //enable parity
        Opt.c_cflag &= ~PARODD;        //偶校验
        Opt.c_iflag |= INPCK;            //disable pairty checking
        break;
    case 's':
    case 'S':
        Opt.c_cflag &= ~PARENB;        //清除校验位
        Opt.c_cflag &= ~CSTOPB;        //??????????????
        Opt.c_iflag |= INPCK;            //disable pairty checking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switch(stopbits)        //设置停止位
    {
    case 1: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Unsupported stopbits.\n");
        return FALSE;
    }

    opt.c_cflag |= (CLOCAL | CREAD);

    opt.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c_oflag &= ~OPOST;
    opt.c_oflag &= ~(ONLCR | OCRNL);    //添加的

    opt.c_iflag &= ~(ICRNL | INLCR);
    opt.c_i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添加的

    tcflush(fd, TCIFLUSH);
    Opt.c_cc[VTIME] = 0;        //设置超时为15sec
    Opt.c_cc[VMIN] = 0;        //Update the Opt and do it now
    if(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0)
    {
        perror("tcsetattr fd");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在用write发送数据时没有键入回车,信息就将发送不出去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输出输入时是按照 规范模式接受到回车或者换行才发送,而很多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回车和换行的,这时,应当切换到行方式输入,设置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不经处理直接发送。

5.某些设置项
在第四步中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设置,下面简述一下他们的作用。
c_cc数组的VSTART和VSTOP元素被设定成DC1和DC3,代表ASCII标准的XON和XOFF字符,如果在传输这两个字符的时候就传不过去,需要把软件流控制屏蔽,即:
Opt.c_iflag &= ~ (IXON | IXOFF | IXANY);
有时候,在用write发送数据时没有键入回车,信息就发送不出去,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输入输出时是按照规范模式接收到回车或换行才发送,而更多情况下我们是不必键入回车或换行的。此时应转换到行方式输入,不经处理直接发送,设置如下:
Opt.c_lflag &=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发送字符0X0d的时候,往往接收端得到的字符是0X0a,原因是因为在串口设置中c_iflag和c_oflag中存在从NL-CR和CR-NL的映射,即串口能把回车和换行当成同一个字符,可以进行如下设置屏蔽之:
Opt.c_iflag &= ~ (INLCR | ICRNL | IGNCR);
Opt.c_oflag &= ~(ONLCR | OCRNL);
6.读写串口
发送数据方式如下,write函数将返回写的位数或者当错误时为-1。
char buffer[1024];
int length;
int nByte;
nByte = write(fd, buffer, length);
读取数据方式如下,原始数据模式下每个read函数将返回实际串口收到的字符数,如果串口中没有字符可用,回叫将会阻塞直到以下几种情况:有字符进入;一个间隔计时器失效;错误发送。
在打开串口成功后,使用fcntl(fd, F_SETFL, FNDELAY)语句,可以使read函数立即返回而不阻塞。FNDELAY选项使read函数在串口无字符时立即返回且为0。
char buffer[1024];
int length;
int readByte;
readByte = read(fd, buffer, len);
注意:设置为原始模式传输数据的话,read函数返回的字符数是实际串口收到的字符数。Linux下直接用read读串口可能会造成堵塞,或者数据读出错误,此时可使用tcntl或者select等函数实现异步读取。用select先查询com口,再用read去读就可以避免上述错误。

也可以每个端口各open两个fd,一个rfd读方式打开(O_RDONLY|O_NDELAY),
,一个wfd写方式打开(O_WRONLY),
把你设置参数的函数只对wfd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