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串口通信编程(linux)

楼主(2015-01-27):
7.关闭串口
串口作为文件来处理,所以一般的关闭文件函数即可:
close(fd);
8.目录
c_cflag用于设置控制参数,除了波特率外还包含以下内容:
EXTA         External rate clock
EXTB         External rate clock
CSIZE         Bit mask for data bits
CS5         5个数据位
CS6         6个数据位
CS7         7个数据位
CS8         8个数据位
CSTOPB         2个停止位(清除该标志表示1个停止位
PARENB         允许校验位
PARODD         使用奇校验(清除该标志表示使用偶校验)
CREAD         Enable receiver
HUPCL         Hangup (drop DTR) on last close
CLOCAL         Local line – do not change “owner” of port
LOBLK         Block job control outpu
c_cflag标志可以定义CLOCAL和CREAD,这将确保该程序不被其他端口控制和信号干扰,同时串口驱动将读取进入的数据。CLOCAL和CREAD通常总是被是能的。

c_lflag用于设置本地模式,决定串口驱动如何处理输入字符,设置内容如下:
ISIG            Enable SIGINTR, SIGSUSP, SIGDSUSP, and SIGQUIT signals
ICANON         Enable canonical input (else raw)
XCASE         Map uppercase \lowercase (obsolete)
ECHO         Enable echoing of input characters
ECHOE         Echo erase character as BS-SP-BS
ECHOK         Echo NL after kill character
ECHONL         Echo NL
NOFLSH         Disable flushing of input buffers after interrupt or quit characters
IEXTEN         Enable extended functions
ECHOCTL         Echo control characters as ^char and delete as ~?
ECHOPRT         Echo erased character as character erased
ECHOKE         BS-SP-BS entire line on line kill
FLUSHO         Output being flushed
PENDIN         Retype pending input at next read or input char
TOSTOP         Send SIGTTOU for background output

c_iflag用于设置如何处理串口上接收到的数据,包含如下内容:
INPCK         Enable parity check
IGNPAR         Ignore parity errors
PARMRK      Mark parity errors
ISTRIP         Strip parity bits
IXON         Enable software flow control (outgoing)
IXOFF         Enable software flow control (incoming)
IXANY         Allow any character to start flow again
IGNBRK         Ignore break condition
BRKINT         Send a SIGINT when a break condition is detected
INLCR         Map NL to CR
IGNCR         Ignore CR
ICRNL         Map CR to NL
IUCLC         Map uppercase to lowercase
IMAXBEL      Echo BEL on input line too long

c_oflag用于设置如何处理输出数据,包含如下内容:
OPOST         Postprocess output (not set = raw output)
OLCUC         Map lowercase to uppercase
ONLCR         Map NL to CR-NL
OCRNL         Map CR to NL
NOCR         No CR output at column 0
ONLRET      NL performs CR function
OFILL         Use fill characters for delay
OFDEL         Fill character is DEL
NL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between lines
NL0            No delay for NLs
NL1            Delay further output after newline for 100 milliseconds
CR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to return carriage to left column
CR0            No delay for CRs
CR1            Delay after CRs depending on current column position
CR2            Delay 100 milliseconds after sending CRs
CR3            Delay 150 milliseconds after sending CRs
TAB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after TABs
TAB0            No delay for TABs
TAB1         Delay after TABs depending on current column position
TAB2         Delay 100 milliseconds after sending TABs
TAB3         Expand TAB characters to spaces
BS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after BSs
BS0         No delay for BSs
BS1         Delay 50 milliseconds after sending BSs
VT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after VTs
VT0         No delay for VTs
VT1         Delay 2 seconds after sending VTs
FFDLY      Mask for delay time needed after FFs
FF0         No delay for FFs
FF1         Delay 2 seconds after sending FFs

c_cc定义了控制字符,包含以下内容:
VINTR  Interrupt  CTRL-C
VQUIT  Quit    CTRL-Z
VERASE   Erase    Backspace (BS)
VKILL   Kill-line   CTRL-U
VEOF   End-of-file   CTRL-D
VEOL   End-of-line   Carriage return (CR)
VEOL2   Second    end-of-line Line feed (LF)
VMIN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read
VSTART   Start flow   CTRL-Q (XON)
VSTOP   Stop flow   CTRL-S (XOFF)
VTIME   Time to wait for data (tenths of seconds)

注意:控制符VTIME和VMIN之间有复杂的关系。VTIME定义要求等待的时间(百毫米,通常是unsigned char变量),而VMIN定义了要求等待的最小字节数(相比之下,read函数的第三个参数指定了要求读的最大字节数)。
如果VTIME=0,VMIN=要求等待读取的最小字节数,read必须在读取了VMIN个字节的数据或者收到一个信号才会返回。
如果VTIME=时间量,VMIN=0,不管能否读取到数据,read也要等待VTIME的时间量。
如果VTIME=时间量,VMIN=要求等待读取的最小字节数,那么将从read读取第一个字节的数据时开始计时,并会在读取到VMIN个字节或者VTIME时间后返回。
如果VTIME=0,VMIN=0,不管能否读取到数据,read都会立即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