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手求助!为什么在IAR里无法显示ITM打印的信息? [已解决]

楼主(2015-01-28):
打算寒假回家学习一下STM32。但是回来后发现手上什么工具也没有,没有CH340的小板子转接串口没法很好的调试。然后我在网上看到Cortex-M3/M4内核提供了一个ITM(Instrumentation TraceMacrocell)接口.可以通过仿真器输出调试信息了。感觉好方便不要用串口了。
我在程序里使用CMSIS库函数ITM_SendChar();不断的发送A。  然后在STM32 ST-LINK Utility里的 Serial Wire Viewer里成功的看到了输出的消息。

但是在IAR里怎么设置都看不到。  我照网上的设置的。
但是在Terminal IO 窗口根本看不见输出啊。
有谁在IAR里用过这个功能吗?  求指点 ~~   新人第一次发帖。

楼主:
自挽~~  希望明天早上能看到有人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我也准备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研究下

成功了希望能反馈一下

网友B:
可以直接看 reg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看 register

恩但是打印信息更加直观一些。

楼主:
好吧,我已经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了。  就照帖子里面的设置设置好后SWO图标是没有高亮的,鼠标移上去会显示SWO Feature is off。所以在ST-link菜单下随便打开一个工具就启用了。这时SWO图标变成绿色。勾选ITM的port0就能看到了。。    每次都要勾选一次感觉略麻烦。

最后一个问题?   话说怎么结贴?  据说有个我要结贴的按钮,问题是我没看见。
老是显示个“未结帖(20)” 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C:
Terminal IO 中可以看的,你要调用printf才会显示

网友D:
同意#8L。这个还是很容易用的,比用串口的半主机方式更方便。前提是硬件连通了SWO,并且项目中启用了经由SWO的半主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rminal IO 中可以看的,你要调用printf才会显示

直接printf不能看到吧。要把printf重定向到itm才行。   之前只是试试所以直接用itm_sendchar()。发生单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8L。这个还是很容易用的,比用串口的半主机方式更方便。前提是硬件连通了SWO,并且项目中启用了经由SW ...

嗯,都是有的。

网友E:
直接用jlink swo viewer或者stlink-utility都可以,软件会自动打开debug中的ITM输出使能

网友F:
感觉不错啊,我也想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