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各位大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5-01-28):
之前做过一块板子,单片机供电是隔离的,但是每当我用示波器夹子触碰单片机任一供电端,单片机即会出现下面这个状况(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为跑飞)
状况:单片机是检测按键的,检测方法类似于矩阵键盘,每当夹子触碰供电引脚,单片机就会检测到某一个特定键值,而且每次检测的键值都是一样的,拿走夹子,单片机可以正常操作。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示波器电源插头地线拔掉

网友A:
1 板子布线没处理好
2 软件消抖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板子布线没处理好
2 软件消抖没做好

感谢大侠回复
这个板子只有不用示波器表笔夹,完全没问题,在客户那里已经用了一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若是大侠说的两个原因的话,和示波器之间的联系能否告知

网友B:
夹子不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不是接地吗?

之前为了测量某个信号防止示波器损坏将三角插头的地线拔掉了,夹子已经不接地了

网友C:
一般示波器的探头的夹子跟三角插头的地线是连接的;
如果你把三角插头的地线拔掉,考虑到示波器内部电源有Y电容分压,可能在示波器夹子上有110V左右的电压(能力很低);
如果你板子电路与机壳有连接或者隔离没做好,有可能就放电;
如果每次键值固定,那说明放电回路固定;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表笔夹子与大地间电压值

网友D:
我也试过将三角插头的地线拔掉用示波器测USB的D+/D- 差分电压不成功(干扰太大,USB通讯失败了),后来使用电池供电的示波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示波器的探头的夹子跟三角插头的地线是连接的;
如果你把三角插头的地线拔掉,考虑到示波器内部电源有Y ...

您说的有道理,肯定是这样干扰到了。
我不明白为何干扰每次都会使得单片机检测到键值?这个现象是程序跑飞吗?若是跑飞为何总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将三角插头的地线拔掉用示波器测USB的D+/D- 差分电压不成功(干扰太大,USB通讯失败了),后来使用 ...

那大神,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E:
又看到一个是因为漏电流的。   单片机试着用电池供电。  要么像我一样用一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网友F:
示波器的地要求可靠接大地,否则Y电容会引入巨大的干扰,弄不好甚至摧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的地要求可靠接大地,否则Y电容会引入巨大的干扰,弄不好甚至摧毁器件。 ...

多谢春阳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偶尔发生,就是不用示波器测量时,单片机也会出现那种现象。我怀疑是外部接地不好。
但是一个疑问是,单片机供电是隔离的,且加了xy电容。
不知这些是何原因,亦不知上述现象是否是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到一个是因为漏电流的。   单片机试着用电池供电。  要么像我一样用一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

您说的漏电是示波器干扰到单片机了吗?现在我明白示波器无地线的问题,那么大神,单片机的那种现象是程序跑飞还是?我有的时候bu
不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自己就会出现上述问题,也是漏电吗?

网友G:
我想知道单片机电路的地是怎样处理的?跟外部的地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H:
你的示波器的电源接头是三个头、还是两头。三头的才稳定。国外品牌的示波器都是三个电源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单片机电路的地是怎样处理的?跟外部的地是怎样连接的?

单片机电源是经过DC-DC模块隔离转换的,单片机的地与大地有Y电容,板子没有铺铜

网友I:
是不是管脚有检测类似电容触摸按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管脚有检测类似电容触摸按键的功能

木有啊
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矩阵键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春阳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偶尔发生,就是不用示波器测量时,单片机也会出现那种现象。我怀疑是外 ...

是否接地不好,先要搞清楚需不需要接地,别乱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系统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J:
用空余的引脚接一个LED,程序开头加一段较长的延时,程序中让LED以一定频率闪烁。
如果程序跑飞,LED必然会停顿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春阳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偶尔发生,就是不用示波器测量时,单片机也会出现那种现象。我怀疑是外 ...

加了Y电容就没有所谓的隔离的了哦!  隔离是1:1的变压器然后变换供电;  或者线性电源(比如220变压器到12V然后7805到5V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漏电是示波器干扰到单片机了吗?现在我明白示波器无地线的问题,那么大神,单片机的那种现象是程序 ...

你又说 “拿走夹子,单片机可以正常操作。”。。
如果探头一碰就有的话,建议换个线性电源给单片机供电试试。
但如果没有夹单片机都跑飞,,,那就在看看程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