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充电

楼主(2015-01-28):
18v、20w太阳能电池板给12v/12ah的铅蓄电池充电,因为输出功率变化比较大,而输出电压变化不大。我想的方案是以通过DC-DC以12V恒定充电,当检测到充电电流为0.1ma时说明电已充满。

网友A:
充电不是这么玩的,不是你想12V充就能12V充的,要问电池是否愿意

网友B:
搭电路、串联稳压+关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不是这么玩的,不是你想12V充就能12V充的,要问电池是否愿意

太阳能的功率不稳定,又不能恒流充电,不知道能否给个方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电路、串联稳压+关断控制!…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C:
恒流限压充电可以

网友D:
既然是太阳能的,电流已经受限制了,搞个限压就可以了,大约1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限压充电可以

yytda版主,你说的恒流限压是不是说:比如太阳好的时候输出可以到20w,我可以把电流在1A。当阳光不好的时候,如果输出5w,输出电压18V,我可以把电流设置到500ma,根据输出功率来决定充电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yytda版主,你说的恒流限压是不是说:比如太阳好的时候输出可以到20w,我可以把电流在1A。当阳光不好的时 ...

当太阳比较好,太阳能板输出功率足够大时,此时是恒流充电,当太阳光比较弱时,充电电流自然会减小,恒流电路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想简单,就只需要做个BUCK恒压充电即可

网友E:
18V20W,降到浮充13.4-14V之间,考虑效率最大电流也就1A多一点,12AH的电池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所以直接DC/DC降到电池的浮充电源连接上就可以;浮充电压电池手册上给出;
太阳不足了自然会降低充电电流;电池充满了到了DC/DC的输出电压,自然充电电流降低了;独立光伏电源都是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V20W,降到浮充13.4-14V之间,考虑效率最大电流也就1A多一点,12AH的电池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所以直接DC ...

这样直接用13.4到14的电压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可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直接用13.4到14的电压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可大!

这就要你取舍了。。
毕竟太阳能一天最集中的时间比较短,需要充分利用。如果峰值充电电流超过蓄电池限制,只能考虑增大容量
1、尽量获取太阳能板的实际参数。很多厂商资料并不代表实际。
2、铅酸蓄电池也一样,但不同厂家的产品是有差异的,也需要实际测量。13.8V算是比较标准的,但目前国内厂家的产品多数都在14V+++

你在顶楼采取的方式是不合适的,建议先看看蓄电池资料。。

网友:
建议参考太阳能蓄电池充电器电路,拆一个参考一下吧。

网友G:
太阳能板可以短路的,直接接不怕。

网友B:
作个自动踪寻装置!…成本不会很高的!…

网友H(2015-02-28):
这个方案有问题,考虑一种情况,假设光线变暗,太阳能板输出电流小于0.1A,而电池还没有充满?
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22,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I(2015-08-03):
买个太阳能控制器,四五十块钱,一下子就解决了。

网友J:
这个得要mppt了

网友H:
CN3722就具有 MPPT功能

网友K(2015-12-12):
推荐 LTC8490 有MPPT,及充电控制电路,芯片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