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急!关于多电压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供电电源为一块11.1伏(如果有必要可以换成其它电压),900mah(也可换成更大的)的可充电锂电,需要向以下多个设备供电:
1、6伏/2W电磁阀,电流几百毫安
2、7.2伏小水泵,负载电流1.1A左右
3、6伏或12伏的直流电机,20W左右,负载电流2-4A
4、另外还有一个1.2~1.5伏/2~4A左右的设备
我是新手,想知道如何利用一块锂电同时向这些设备供电,最好有个简单的方法,模块也行

网友A:
楼主你好可爱吔!…
   我正愁眉苦脸、心里烦!…
   看了你的贴子后、心情好多了!…哈哈

网友B:
若简单一些直接买现成的DCDC模块,TAOBAO 会有一堆,或者用金升阳相应的模块。
若要低成本,则可以自己做电源模块(但开发成本很高的)
*********************************************
功率太大,电流 你的电池可能HOLD不住,一般1C放电(高倍率除外)。

网友C:
找几颗DCDC
依次做4个电路 输出 6V 7.2V
1.2可以从6V 接入

网友C:
自己先去MPS 网站 找型号 然后根据电流 确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