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启动分析

楼主(2015-01-28):
本人使用的开发板是imx6q_sarbe_sd(MCIMX6Q-SDB),以下记录如何通过u-boot设置SD,NFS启动。由于IMX6Q的linux包建议在ubuntu9.04下,非root用户下使用,首先ubuntu9.04有bug,其次非root用户,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一:SD卡启动
SD卡启动,需要先把uboot,kernel,filesystem烧写到SD卡上。SD卡烧写前,可以先在windows下把它格式化。板子启动时SW6设置为8‘b0100_0010
以下几步为SD卡烧写步骤:
1,SD卡烧写
1.1,烧写uboot
sudo dd if=u-boot.bin  of=/dev/sdb bs=512 seek=2 skip=2 conv=fsync
1.2,烧写uImage
sudo dd if=uImage of=/dev/sdb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1.3,烧写filesystem
首先需要把SD卡分一个区来保存文件系统。操作步骤如下:
(1)分区
$ fdisk /dev/sdb
u         [switch the unit to sectors instead of cylinders]
d         [repeat this until no partition is reported by the 'p' command ]
n         [create a new partition]
p         [create a primary partition]
1         [the first partition]
16384   [starting at offset sector #16384, i.e. 8MB, which leaves enough space for the kernel, the boot loader and its configuration data]
<enter>     [using the default value will create a partition that spans to the last sector of the medium]
w         [ this writes the partition table to the medium and fdisk exits]

(2)卸载分区
$ sudo umount /dev/sdb1
(3)格式化分区,可以是ext3格式,或ext4
$ sudo mkfs.ext3 /dev/sdb1   Or    $ sudo mkfs.ext4 /dev/sdb1
(4)挂载sdb1
$ mkdir /home/user/Freescale/mountpoint

$ sudo mount /dev/sdb1 /home/user/Freescale/mountpoint
(5)复制文件系统
$ cd /home/user/Freescale/rootfs

$ sudo cp -a * /home/user/Freescale/mountpoint
2,uboot变量设置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ipaddr}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注意这里的mmc dev 2,dev 2 对应板子上是slot3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saveenv
二:NFS启动
网络启动是在uboot起来后才能完成,因此必须先有SD卡进行uboot引导。uboot起来后,通过串口设置uboot变量,达到自己想要的启动方式。由于开发的过程kernel文件会不端更新,因此需要通过网络加载镜像文件,以下介绍使用tftpboot方式加载。
1,tftp下载uImage
1.1,设置ubuntu
(1) Setup tftp server files

#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openbsd-inetd

(2) make a tftp directory Here we make /opt/tftpboot be a tftp directory.

# mkdir /opt/tftpboot

# chmod 777 /opt/tftpboot

(3) Open /etc/inetd.conf and edit it

# gedit /etc/inetd.conf

  Add this line: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sbin/tcpd /usr/sbin/in.tftpd      /opt/tftpboot

(4)Restarting tftp service

#sudo /etc/init.d/openbsd-inetd restart
可以根据你的uImage文件放在路径,修改上述路径;也可以在/opt/tftpboot目录下生成一个目标连接文件。
1.2,tftp下载uImage
MX6Q SABRESD U-Boot >tftpboot uImage
2,文件系统以NFS方式加载
2.1 ,设置ubuntu
(1), Install NFS server package
#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 Configure portmap
# dpkg-reconfigure portmap
  Select “NO”
(3) ,Configure mounted directory and authority
# gedit /etc/exports

Add the following line at the end of the file:
/home/usr/ltib/rootfs   *(rw,sync,no_root_squash)
(4) ,Restart the NFS service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2.2,通过串口设置uboot变量设置
setenv ipaddr 192.168.2.xxx
setenv serverip 192.168.2.xxx
setenv bootfile uImage
setenv nfsroot /home/carmili/ltib/rootfs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rw ip=${ipaddr }:${serverip }:192.168.2.1:255.255.255.0::eth0:off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setenv bootcmd_net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bootm'
setenv bootcmd 'tftpboot uImage; run bootcmd_net'

网友A:
楼主你好
通过和我们I.MX工程师的沟通: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