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51 IPU CSI0 CCIR Code Register配置

楼主(2015-01-28):
每个IPU csi有三个寄存器:CSI0_CCIR_CODE_1, CSI0_CCIR_CODE_2, CSI0_CCIR_CODE_3

CSI0_CCIR_CODE_3比较简单,记录的是BT656时序信号ff 00 00 xy中的ff 00 00,

而xy 模式则记录在CSI0_CCIR_CODE_1和CSI0_CCIR_CODE_2,其中CSI0_CCIR_CODE_1记录的是field0; CSI0_CCIR_CODE_2记录的是filed1

匹配模式涉及三个标志H V F:

H: H=0 SAV信号, H=1 EAV信号

V: V=0 表示为active video, V=0 标始该行无有效video数据

F: F=0 偶场, F=1奇场

其实F都无所谓了,因为奇偶场谁在前后都无所谓(以后可以慢慢调),主要是配置H 和V;51RM最极品的地方就是没说明这几个标志位到底是什么顺序。

顺序是H V F。

此外ipu似乎假定bt656数据一定不会出错,只对第一帧做同步,如果AD芯片不稳定,BT656输入丢了数据,结果就是永远失帧。

网友A:
楼主你好
通过和我们I.MX工程师的沟通: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