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1234

楼主(2015-01-28):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检测模式,GPIO模式呢

网友B:
#include        <reg52.h>
/*************        功能说明        **************
测试外中断INT2。
INT2 配置为上升沿触发, 从INT2输入脉冲, P1.0输出一半频率的脉冲.
INT2 配置为上升/下降沿触发, 从INT2输入脉冲, P1.0输出相同频率的脉冲.
******************************************/

sfr INT_CLKO = 0x8F;

sbit        P_Test = P1^0;

/**********************************************/
void main(void)
{
        INT_CLKO |=  (1 << 4);        //允许中断, 固定为下降沿低优先级中断

        EA = 1;

        while (1)
        {

        }
}

/********************* INT2中断函数 *************************/
void Ext_INT2 (void) interrupt 10
{
        P_Test = ~P_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