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弱智的问题,关于LED电阻值的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图中LED灯饰蓝色的。规格书上说正向电流20mA,正向峰值电流60mA。我电路中设计的电阻4.75K,焊上LED,灯照常亮,而且亮度很大。我想知道,这规格书上说的亮度和电流什么关系,和20mA什么关系。凭经验设计不行吗。给它 1mA电流可以不。类似的红色,绿色的给10mA。以前也没查手册,电路也没见什么问题,现在,工作中,主管要求说细节,这下把我劫了。。。。。。。

楼主:
规格书,我贴出来吧

网友A:
LED的20mA和60mA是阈值电流,在20和60mA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亮度,,,同时电流如果大于60mA可能会损坏LED,,,你需要多少lx的亮度就给多少的电流。
光凭经验肯定是不靠谱的,很多LED的阈值电流都不同
1mA的电流是无法点亮LED的

网友B:
好眼熟的电路,beagle bone black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20mA和60mA是阈值电流,在20和60mA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亮度,,,同时电流如果大于60mA可能会损坏LED,, ...

话是这说没错,我焊接上去,可以亮,而且很亮。

楼主:
还有啊,规格书 是要的,我刚才做了实验,led直接接电源,3V就很亮了,这是电流是10mA,要是达到规格书上说的20mA会很刺眼。

网友B:
你确定你用的电阻是4.75K? 串这么大个电阻LED灯还能亮吗?

网友C:
蓝光看起来很刺眼,要红绿蓝的LED亮度保持一致,蓝光电流只要很小就可以。这个调调电阻就是了,20mA的蓝光LED,亮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用的电阻是4.75K? 串这么大个电阻LED灯还能亮吗?

确定啊 ,TI给的原理图不会弄错吧。何况我放在他们给的开发板上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光看起来很刺眼,要红绿蓝的LED亮度保持一致,蓝光电流只要很小就可以。这个调调电阻就是了,20mA的蓝光L ...

确实是这样。他们给的规格书书上说的正向电流20mA,我觉得应该不是LED工作时的额定电流。我单接led,直接接电源,3V时,10mA,亮度特别亮。问了一下供应商他们说,5mA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接入的电路是1mA多的电流啊。也是很亮。

楼主:
凭以往的经验,大概是,蓝光的1mA左右,红绿led10mA左右。一般这样设计。其实我接红色LED灯时,给5mA也能亮,也不会出问题。只是这次,细节较真了。。。。给节住了。。。设计说,太亮了,刺眼不好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颗料本身就是高亮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D的20mA和60mA是阈值电流,在20和60mA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亮度,,,同时电流如果大于60mA可能会损坏LED,, ...

1mA的电流无法点亮LED?貌似uA级的电流就可以点亮吧,只是亮度不大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啊 ,TI给的原理图不会弄错吧。何况我放在他们给的开发板上试过了。 ...

5V连4.75K的电阻直接接地,电流也不过1mA,更何况LED灯还有压降,按照你说的如果是beagle bone black官方给的原理图,至少我手里的那份原理图串联电阻取值是820欧姆,另外LTST-C191这颗灯比你附件发的那个LED灯压降还要低一些。

网友E:
很多高亮度的LED,特别是蓝色和翠绿的,只要很小的电流就可以点亮(0.1mA都能明显看到发光,1mA的亮度已经足够作为指示灯用),
  --只要亮度满足你的需求,就完全没必要再去增加驱动电流,规格书中的电流定义是'额定值', 这个'额定'不是要你去满足规定的电流条件,而是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规定。(就好比1N4007 IF=1A 实际应用不要大于这个值就行)

网友F:
没有规举、不成方园!…
    图跟说明不同步!…
   错误说明…证明楼主是“君子”…
   动嘴、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连4.75K的电阻直接接地,电流也不过1mA,更何况LED灯还有压降,按照你说的如果是beagle bone black官方 ...

是这样的,原理图中的料是原厂的,我发的资料是替代料,也是我说焊接上去实验的那颗料。焊接上去确实亮。至于你说的电阻4.75K,我觉得有必要去量下。我也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规举、不成方园!…
    图跟说明不同步!…
   错误说明…证明楼主是“君子”…

图是对的,说明也是对的。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是想用那颗LED灯替代原理图中的灯。  也实验了,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连4.75K的电阻直接接地,电流也不过1mA,更何况LED灯还有压降,按照你说的如果是beagle bone black官方 ...

实验了 ,弄清楚了。 确实原理图中电阻跟板子上贴的不对。搞不懂TI现在怎么了。不过,5K的电阻,蓝色灯确实能亮,只不过亮度低了点。貌似335很流行啊。估计楼主和我的项目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高亮度的LED,特别是蓝色和翠绿的,只要很小的电流就可以点亮(0.1mA都能明显看到发光,1mA的亮度已经 ...

是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本来嘛,就是有一点小电流就能点亮的啊。不过问题找到原因了,之前是觉得我用1mA电流就很亮了。那5mA还得了。多亏那么仁兄给我看了他的原理图。呵呵,TI啊 我不想说什么了。我才去量电阻。不能太相信原厂的方案的。这是大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本来嘛,就是有一点小电流就能点亮的啊。不过问题找到原因了,之前是觉得我用1m ...

刚才去看了下最新的BBB原理图C版,官方的确实没错,那个电阻是4.75K,并且在首页A5B的版本说明里标注了改为4.75K是为了降低LED灯的亮度,原理图是没错的。可能你手里的开发板不是最新版本的, 所以跟原理图对不上。我手里那份资料是很久以前的了,那时候的版本还没改4.7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去看了下最新的BBB原理图C版,官方的确实没错,那个电阻是4.75K,并且在首页A5B的版本说明里标注了改 ...

哦 还是前辈仔细啊,我看确实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摇头!…

大师,有什么疑问吗。之前是看规格书说5mA电流led在原理图计算的1mA电路中太亮,所以一时不明白是不是规格书错了。不过现在弄明白了

网友G:
LED也有高亮和普亮之分,在同样的电流下,亮度相差很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今天结贴,多谢“海绵宝宝”的提醒。。。

网友H: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