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6.0,新建工程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5-01-28):
安装完软件,建立工程后,出现如下错误:
An error occured in the AVRGCC Project Wizard. The wizard execution will be cancelled. The selected toolchain doesn't support the platform'AVR8'. kindly select a device of an other platform.
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教下各位。

网友A:
你选的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哪个芯片?

Tiny13A

网友B:
选择MEGA8芯片会不会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MEGA8芯片会不会出现错误?

都是这种错误。不管选哪个芯片

网友C:
删除重装,包括VS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这种错误。不管选哪个芯片

可能是安装有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