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运放电源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8):
假设OP07输出信号为0-1V。
我现在把OP07供电改为不对称电源,为+15V和-2.5V。请教一下。
1)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吗?
2)这个修改对于对称电源有什么参数上的差异。(输出负信号不能超过-2.5V是肯定的)
3)话题之外:如果用单电源供电,且运放电源电压为+15V,反馈系数为-1.如果从负的输入端输入-2.5V,那么输出是2.5V吗。为什么单电源供电却可以驱动负的输入信号呢。
请教各位大神

4)各位的回答很精彩。我特意画了一张图,各位看看有没有用过。至少说理论上是行得通。
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单电源输出的电源模块我们可以做成双电源输出给主电路供电。

网友A:
单电源要加偏置啊,要不然咋工作

网友B:
1,这个电路可以工作。
2,输出负信号不能小于过-2V。
3,如果从负的输入端输入-2.5V,那么输出是2.5V。为什么?等其他人好的回答。

网友C:
反馈原理,及输入输出的电平要求是针对端口的电平,可以量测下在负电压输入下,各端口都是正的。还有在有些单电源Op输入端可以比电源负端还低几十毫伏的电平。

网友D:
1.运放可以不对称电源供电,没问题的。
2.在特定工作电压下,共模输入电压是有限制的,输入电压比工作电压低几十mV没问题,低再多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要加偏置啊,要不然咋工作

说的是否是这样的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否是这样的偏置?

他指的是单电源时,+-输入要加+偏置。你的好用,但多了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