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超低正向压降的二极管有哪些?

楼主(2015-01-28):
正向压降不大于0.3v。
体积小,最好贴片封装。

谢谢!

网友A:
正向压降和电流温度有关系,综合考虑SL12算一个不错的,很低VF

网友B:
用过低于0.3的贴片肖特基,集体型号忘了,搜搜看。不过此数值和电流有关。

网友C:
有些应用场景下,可以用MOS管搭的,基本就是导通电阻乘以电流。

网友D:
去ON看看 或用mos

网友E:
现在只有肖特基管了,以前还有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