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测量脉宽

楼主(2015-01-28):
    怎样用STM8L的PB3/TIM2_TRIG的引脚测量脉宽?

网友A:
脉宽用输入捕捉来测啊。
频率如果比较高可以用两个通道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宽用输入捕捉来测啊。
频率如果比较高可以用两个通道来搞。

比如TIM2_CH1、TIM2_CH2这两个通道的输入捕捉功能可以用来测脉宽,那么TIM2_TRIG这个外部触发引脚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用外部触发;
至于楼上说的,测量频率精度要求高用2个定时器,应该指的是等精度测量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触发;
至于楼上说的,测量频率精度要求高用2个定时器,应该指的是等精度测量频率; ...

测量脉宽用输入捕获功能吧!TIM2_TRGI外部触发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