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关于ULN2803输出的疑惑

楼主(2015-01-28):
看到好多电路,ULN2803输出串联了一个磁珠,或者某些mos管的输出也串联了磁珠,请问此处磁珠的作用是什么,另外该如何选型,是不是根据电流选择?

网友A:
需要根据电流选择,还需要根据实际参数选择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根据电流选择,还需要根据实际参数选择电感量

那么这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滤高频吧;
抗干扰;
很多IO也会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高频吧;
抗干扰;
很多IO也会接一个;

那么直接2803输出串联磁珠,是否可有可无?这个滤除高频是指外部干扰的高频信号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直接2803输出串联磁珠,是否可有可无?这个滤除高频是指外部干扰的高频信号还是? ...

外部,内部都可以啊;
内部上电的瞬间,还有控制信号的不稳定,也会导致误动作,如果频率特别高,磁珠也是有作用的;
如果负载电流大,磁珠还可以过流烧掉,不会影响后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内部都可以啊;
内部上电的瞬间,还有控制信号的不稳定,也会导致误动作,如果频率特别高,磁珠也 ...

您所说的内部上电瞬间,是指保护上电瞬间产生过大电流,还是上电瞬间防止误导通?若是上电误导通,频率应该不会太高吧?
如果负载电流大,磁珠还可以过流烧掉,不会影响后面的芯片;————这里磁珠起到了一个保险的作用对吗?
多谢大神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内部上电瞬间,是指保护上电瞬间产生过大电流,还是上电瞬间防止误导通?若是上电误导通,频率应 ...

上电一般指MCU上电的瞬间;
还有上电的时候电源的稳定性;
至于频率确实是低频;
磁珠的作用,实际工作的时候,基本也不会有太大左右,很少会有这么高的高频信号;
但是从设计的可靠性角度,一般的输入输出,包括有些电机驱动的输出(如步进、无刷的控制)一般都会加;
特别是看国外的设计,经常会加;

至于磁珠,保险左右肯定有的,磁珠能通过的电流一般都不大,当然真做保险用的话,最好还是加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B:
德国的一个步进驱动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的一个步进驱动输出电路:

多谢斑竹费心了,还找出一个电路图,让我着实感激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低频的电路中,串联的这个磁珠最大的作用其实是让人心里放心
当然其他作用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费心了,还找出一个电路图,让我着实感激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低频的电路中,串联的这个磁珠 ...

恩,是的;
不过你还有理解磁珠的含义,磁珠100欧一般是在100M信号的时候电阻,也就是在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才呈现高阻;平时基本是0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
不过你还有理解磁珠的含义,磁珠100欧一般是在100M信号的时候电阻,也就是在频率达到一定的时 ...

嗯,多谢大神
对于磁珠的理解我的确还是要加深的,看到好多电路在电源线上面串联的磁珠,我对此的理解是防止高频干扰,吸收尖峰波,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高频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