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与加速度传感器i2c通信

楼主(2015-01-28):
弄了2天 发现通信不了  求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为LIS3DSH

楼主: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先用模拟IIC先调通吧;

网友B:
iic先用模拟的   读取模块芯片id
st32的硬件iic比较难,所以顺带也不咋相信stm8的硬件iic
iic简单直接自己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