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板的变压器背面可以放贴片元件吗?

楼主(2015-01-28):
请教一下,电源板的变压器背面可以贴片放元件吗?如果可以,那哪些元件是一定不可以的呢?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貌似不可以,那样会有干扰。

网友C:
可以放置 但是注意初次级之间隔离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

嗯嗯,我也记得不可以,最近有块板子尺寸有要求,公司有个工程师说可以把一些器件放到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可以,那样会有干扰。

嗯嗯,我也记得不可以,会产生电磁进而影响背面的元件的电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置 但是注意初次级之间隔离间距

这个应该是考虑到爬电,那变压器一定频率工作,会产生电磁,进而影响其他元件电流,那还可以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