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产品的模拟电路不懂,谁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5-01-28):
这个图是我们产品里面1个AC220v转12V的电路,这种变压器的电路第一次见,麻烦大家告诉一下原理。谢谢!还有这个电路生产后次品率较高,有没有简单,好用一点的电路

网友A:
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再简化的可能性不大了,除非改工频变压器了;
这种电路用厂家推荐的参数一般可以,出问题查生产工艺之类,特别是变压器质量;
还有这个电路基本没有EMC的功能,一些复杂的应用场合出质量问题很正常;

网友B:
这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220V-12V网上很多成熟的方案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C:
次品率较高

这是要解决次品率较高的问题呢?还是打算换方案?

网友D:
还是原边反馈,稳定电压。

网友E:
这种电路肯定不太稳压。稳压效果差。

网友F:
既然用到IC,应该是它励式的开关电源

不!…还是自激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解决次品率较高的问题呢?还是打算换方案?

次品率太高,所以要换方案

网友G:
这个就是常规经典电路

网友H:
像是PI的LinkSwitch系列的PSR,你说的不良率高具体什么现象呢

网友I:
提高产品质量、我有一套严谨的方案!…

网友J:
次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K:
这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很经典!

网友I:
切!…R3是保护二极管正向“瞬间”导通时过流保护!…
   串电阻(D7)会改变原设计的时间常数!就是你所说的:串联电阻去微调负反饋的响应…
  时间过长会烧芯片的!…
  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象小报记者呀!…呵呵!

楼主:
次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电路板的空间太小,放不下这么多器件。结果整个板布得很拥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电路板的空间太小,放不下这么多器件。结果整个板布得很拥挤。 ...

这不是原因。。。你得仔细分析啊。什么元件易损?是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空间太小,而且热量散不出去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原因。。。你得仔细分析啊。什么元件易损?是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空间太小,而且热量散 ...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回流焊由于器件太近了,导致很多焊点连在一起,要人工检查。费人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回流焊由于器件太近了,导致很多焊点连在一起,要人工检查。费人力 ...

那是工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回流焊由于器件太近了,导致很多焊点连在一起,要人工检查。费人力 ...

器件近并不是问题,贴片元件密集的板子很常见。。不管你是0603还是0402。

是你们自己贴片还是交给专门的厂家做贴片呢?

网友L:
找个做电源的定做板子回来装吧。

网友M:
我不懂电源,看着和TI的一种方案好像,但是少了很多东西也没有隔离。

网友N:
电压反馈还是加隔离好点。你这个电路就别想再精简了,把没有的东西加上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