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adv7180驱动

楼主(2015-01-28):
mx6solo sabresd
我注册好adv7180驱动,/dev/目录下 video0 video1  video16 video17 fb设备都有。
连接好摄相头之后,用/unit_test目录下的工具来测试的时候
./mxc_v4l2_tvin.out -ow 640 -oh 480 -ol 10 -ot 20 -f YU12
就会出现
   TV decoder chip is adv7180_decodERROR: unrecognized std! ffffff (PAL=ff, NTSC=b000
er
意思就是制式不对。
求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有没有建议?

网友A:
楼主你好
通过和我们I.MX工程师的沟通: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2016-04-10):
我也在学,LZ看手册了吗?INPUT CONFIGURATION里有。另外我想问一下,如何知道一行有多少个点和帧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学,LZ看手册了吗?INPUT CONFIGURATION里有。另外我想问一下,如何知道一行有多少个点和帧中断? ...

也不知道到底解决了没有?或者解决了不想分享经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