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8):
刚刚接触开关电源,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我原来有个开关电源,输入DC1000V输出6路DC25V ,每路电流300mA,现在我想把它改成单路输出,输出电压DC25V,输出电流1.8A,这样我的高频变压器要怎么改呢?直接副边6路线圈并联可以吗?或者加粗副边线圈的线径,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并的话,不同绕组线长不一,不太好吧,最好重新绕成一个绕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