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手,用三极管搭一个简单电路时出现了一个问题~~~~(>_<)~~~~

楼主(2015-01-28):
三极管型号:c2655
vcc=9.79 由8节1.5v7号电池提供
电路图是仿真图里面的,
不过89c52=0(我在实际中将b端直接接地)
我用面包板搭的电路

那么问题来了~~~~(>_<)~~~~  :b是接地的哦,照理说三极管是截止的。结果测量e端和地直接电阻的电压却有5.7v。
接着我测了be两端电压符合0v, bc两端电压=0.7v左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三极管截止了e端还有电流←_←不存在裸露的部分接触短路的情况(我仔细地看过了)和三极管是坏的情况(用了三个都是这样)←_←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各个节点电压都测一遍,包括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图在2l:lol

网友A:
先把EBC搞清楚。。。。。。。。。。

网友A:
它的123管脚分别是ECB,不是常见的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