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DESIGNER 10 闪退

楼主(2015-01-28):
用AD 10查看PCB图正常,点击打印或打印预览时闪退,之前都是可以的,是怎么回事呢
用DXP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
不应该两个软件都这样啊。
word打印时闪退吗

网友B:
打印驱动有问题或操作系统有问题。

网友C:
搞一下低一点的ad版本试一下,是不是版本太新,有BUG.

网友D(2015-06-02):
换个版本,15一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