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小电机防堵转

楼主(2015-01-28):
玩具电机,就是那种小型直流电机,怎么防堵转

网友A:
检测电流,突然增大就有可能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流,突然增大就有可能堵转

就是那种5V或者12V的电机,也直接用单片机监测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5V或者12V的电机,也直接用单片机监测电流吗?

可以检测电流,也可以检测温度,电流大了温度肯定升高

网友B:
用运放设计一个比较器,选择合适的采样电阻(用电位器),当电机堵转时,你可以看看那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楼主说的小电机我也试过,我本人认为,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只是在堵时用外力转一个角度。除此以外我觉得别无它法以,因为之所以不转是因为磁极在中间,两边力相等,再有一法是用步进电机来解决

网友D:
这个如果电机堵转势必电压降低,这个原理已经告诉你解决方法了,

网友E:
检测电流,或者加光电传感器吧;

网友F:
洋洋洒洒很活跃!…
   但怎么看!感觉怪怪地!…
  题目是:小型直流电机,怎么防堵转
   我的回答是:电机转动轴上不拖负载!(机械传动)

网友G:
常用3个方法:
1、检测过电流。
2、用编码盘或霍尔零件。
3、检测电流波动。

正解,厉害啊。

网友H:
检测反电动势。

网友I(2015-02-27):
引用 网友G:
常用3个方法:
1、检测过电流。
2、用编码盘或霍尔零件。

学习了,厉害。

网友J:
13楼总结很到位

网友K:
机械结构上作打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