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咨询基于LM393的报警电路

楼主(2015-01-28):
+B1、+B2分别连接同一个电阻的两端,当该电阻上的电流过载时,ALARM灯就会报警。在平常的时候,ALARM灯时灭的。

搭了一下电路,发现报警时D5会有一个延时,麻烦问一下,这个延时时长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延时应该是有两个部分引起,一个是比较器的群延时(反应时间),一个是电容的积分时间,楼主的延时有多久,可否用示波器测量出来?

网友B:
主要是(R17+R20)和电容C5的积分引起的吧,可以试着减小(R17+R20)来减小书剑常数,降低延迟时间。

网友C:
由R17,R20,R23,C10,C11决定,这几个值越大,延迟时间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