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如何实现对物体的接近探测

楼主(2015-01-28):
大家好,我这儿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首先有一个水平放置的,盒子里平时是空着的,如果有东西掉进去,要实现有东西掉进去时能够检测到该事件,没有东西的时候也能检测到"没有东西"这个时间。概图如下图所示,A中东西没掉进盒子里,应该检测到“盒子里无东西";B中,有东西掉进了盒子里,会被检测到 有东西在盒子里。

我自己也想过一些方式来实现该功能,但还要和大家讨论下,看下大家能否讨论出一些新的思路来呢。因为先不要局限大家的思路,就不先说我所思考过的实现方式了。:)有兴趣帖子里讨论。

网友A:
红外检测,超声波检测,要看你检测的东西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检测,超声波检测,要看你检测的东西有多大!

红外检测我考虑过,不过感觉适应性不够好。因为要检测的物体有可能很大,比如玻璃瓶子大小,也有可能很小,比如汤勺大小。红外检测可能存在较小的物体检测不到。超声波检测,以前没接触过,不知是否和红外检测有相似之处呢?

网友B:
还是要针对具体的物体来,一点水和一个钢球差别大了。

网友C:
用个摄像头守住入口
初始化,先保证里面没东西

另外,测重量行不?

网友D:
   采用两种检测方法,一种测大物件,另一种测小物件,用或逻辑判有;用与逻辑判无。

网友E:
需要探测的东西总要有个范围或特性,然后根据这些条件采用红外或超声波或干脆来个称重检测等方式来解决,检测什么东西多不知道,如何来考虑周全,楼主是否能提供更多一点具体的信息。

网友F:
超声波最小能检测1CM大小的物体,距离2米以内都可以

1cm大小,反射面积有点够呛。我的经验,2米距离,反射面积要20cm见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最小能检测1CM大小的物体,距离2米以内都可以

请问超声波检测到的距离误差能有多少呢?是否仅检测到正对方向的距离,即方向性?

网友G:
贵金属精密台秤.?菜市场台秤?地秤?地磅?
看你东西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针对具体的物体来,一点水和一个钢球差别大了。

嗯,这倒是。不过因为实际应用需求确实有大有小,最小的也有一般的速溶咖啡条大小,比较大的就有一本书大小了。如果实在不能兼顾,那么确实需要针对不同的检测物体换用不同的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摄像头守住入口
初始化,先保证里面没东西

哎,这个方法不错。就是实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啊,我这里最好是MCU能够实现的方法,如果运用摄像头的话,还涉及到识别算法。不过还是谢谢这个点子了哈。: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探测的东西总要有个范围或特性,然后根据这些条件采用红外或超声波或干脆来个称重检测等方式来解决,检 ...

要检测的东西不是规则的物品,可能是一个玩具,也可能是一些小吃,重量的话,从20g-1kg不定的。大小的话,最小的大概类似于速溶咖啡条一般,最大的话,也就和一本小学课本差不多的。对这样的物体进行检测的话,有什么比较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H:
用红外测试他的底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红外测试他的底部就行了,

落在盒子里的东西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如果在底部安装红外检测的话,那么需要满足一定的密度范围哦?这样对于端口的使用和安装,我觉得会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贵金属精密台秤.?菜市场台秤?地秤?地磅?
看你东西多重!

20g-1kg左右的范围,你的意思是用重量检测的方法吗?我这个底面最好是固定不晃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两种检测方法,一种测大物件,另一种测小物件,用或逻辑判有;用与逻辑判无。 ...

嗯,我也是如此想法的。:) 那关于大小物件检测,请问有具体的方法吗?

网友C:
测距吧,超声波,
两种方式:

1、守住入口。这要求每次测量的时间要短,才能快速采样。

2、高处往盒子底部照射,测距。有东西进去,高度值总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距吧,超声波,
两种方式:

嗯,这样也不错。不过超声波检测的速率能够赶得上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哦?(在物体自由落体运动过程中,错过传感器的时间应该很短,不知道能够准确可靠地检测到,至少也得反复几次检测到才能确认有物体通过吧?)我觉得第一种的可靠性有点悬。第二种方法比较认可,唯一的疑问是这个超声波测量距离的正面范围有多大,或许这个只能实际测试才能知道了。谢谢这些建议了:)

网友C:
第二个方法可能好一些,实时性没有那么紧迫。

但就是你说的问题,探头布置在哪里?角度?面积大需要多个探头吗?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I:
有现成的传感器模块,买就好了;
我们现在买来测试,有没有物体掉入管子,对管子里面的物体计数的;
物体和0603的电阻一样大;

很想知道,信息可以多点吗?

网友C:
如果盒子里面可以装东西,那就光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检测的东西不是规则的物品,可能是一个玩具,也可能是一些小吃,重量的话,从20g-1kg不定的。大小的话 ...

按照这些信息来说,不会是要做自动售卖机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盒子里面可以装东西,那就光幕。

我们做LED测试设备的,LED的数量检测是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方法可能好一些,实时性没有那么紧迫。

但就是你说的问题,探头布置在哪里?角度?面积大需要多个 ...

嗯,我今上午仔细思考了一番,这样应该也是可行的,具体的效果需要实际测试了才知道。其实你之前说那种摄像头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就是太复杂了啊。说白了,只有实际试了才知道行不行,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这些信息来说,不会是要做自动售卖机吧?

这倒不是,国内的自动售货机的技术基本都是来自日本的,那是现成的东西。我这个是想实现一个自动控制传输功能。不知道售货机是否有做这方面的功能,有机会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盒子里面可以装东西,那就光幕。

采用光幕的话,存在间隔问题吧?

参照道理,自制光幕;可以装多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落在盒子里的东西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如果在底部安装红外检测的话,那么需要满足一定的密度范围哦?这 ...

那种长条条的红外感应器(测量光幕),小于1cm,太小的话,买个精密点的电子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种长条条的红外感应器(测量光幕),小于1cm,太小的话,买个精密点的电子称, ...

也是,这种可大可小的检测可能需要不止一种方法来进行检测,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网友J:
工控上用的电容式/电感式接近开关可以很可靠的检测,即便是隔着玻璃也没问题,可以借鉴或者直接拿来用。

我也考虑到了此方法,感觉还蛮先进的,可靠性好像也还不错哦。
好像是个好办法。

网友K:
用四对光耦检测??  正方体两条对角线(两对光耦)和前后左右四个面的中心(两对光耦)  再用或逻辑。应该可以检测的出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超声波检测到的距离误差能有多少呢?是否仅检测到正对方向的距离,即方向性? ...

超声波范围很宽的,只要有声音反射回路就可以

网友L:
楼主根本不说具体情况,  那我也说个。。。
翻板+任意的检测手段,东西一掉必然引起翻板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四对光耦检测??  正方体两条对角线(两对光耦)和前后左右四个面的中心(两对光耦)  再用或逻辑。应该 ...

间隔有些大啊~另外你说的是红外对射吧?;P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范围很宽的,只要有声音反射回路就可以

哦,这样啊。不过我觉得还是实际验证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谢谢你这么说,至少心里有底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种长条条的红外感应器(测量光幕),小于1cm,太小的话,买个精密点的电子称, ...

安装起来太麻烦了,这样做一个都得费多少功夫哦。。。不过这方法应该是确实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种长条条的红外感应器(测量光幕),小于1cm,太小的话,买个精密点的电子称, ...

方法是可行的,但觉得实际安装的可行性不高啊。哈哈

网友M:
用眼监测

网友E:
楼主具体测什么东西还是不明确,看来为保万全只有采用视频检测了,具体参考一下硬盘录像机里面的动态检测录像功能。

网友N: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O:
我建议采用多种方式并行测试,如红外+重力传感器+超声波等等,这样的话,管你什么东西,都能测出来了!!

网友P:
用激光,一排激光扫过去。大小物体过都能检测到。

网友Q:
图像分析可以,但是技术含量高,不是老手没经验搞不定,称重估计最好操作,技术含量低,分辨率高的话大小物体通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建议采用多种方式并行测试,如红外+重力传感器+超声波等等,这样的话,管你什么东西,都能测出来了!![e ...

是的。我就打算这么干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激光,一排激光扫过去。大小物体过都能检测到。

激光发生器怎么搞?没看到有卖的啊,只有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图像分析可以,但是技术含量高,不是老手没经验搞不定,称重估计最好操作,技术含量低,分辨率高的话大小物 ...

是啊。以后可以边做边尝试用图像处理,而且图像处理的应用范围也要广得多~~~

网友R(2016-05-25):
引用 楼主:
是啊。以后可以边做边尝试用图像处理,而且图像处理的应用范围也要广得多~~~ ...

同意用摄像头监控。我也正在做这个,希望能够向各位请教学习下。

现在正在头疼OV摄像头的SCCB和E2PROM能否共用I2C总线,如何实现兼容?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同意用摄像头监控。我也正在做这个,希望能够向各位请教学习下。

现在正在头疼OV摄像头的SCCB和E2PROM能 ...

我现在还并没有采用摄像头来做这个,对摄像头这块也还没怎么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