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关于死铜的处理

楼主(2015-01-28):
这个我一直比较拿不准,在PCB设计中是否应该去除死铜(孤岛)。
有人说应该除去,原因大概是:1,会造成EMI问题。2,增强搞干扰能力。3,死铜没什么用
有人说应该保留,原因大概是:1,去了有时大片空白不好看。2,增加板子机械性能,避免出现受力不均弯曲的现象
大家说说看设计时应该去除还是保留呢,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A:
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我的意见,小区域的孤岛去掉。大面积的铜皮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C:
应该去掉,不过大面积的露,你可以多打几个过孔到地,让它可靠接地就可以。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去掉,不过大面积的露,你可以多打几个过孔到地,让它可靠接地就可以。 ...

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只是对是否应该这么做有点拿不准

网友E:
我谈点个人的看法:
1. 按照常理来说,敷铜在板子上的覆盖的面积越大越好;
2. 如果死铜的面积较大的时候,是否考虑用地过孔的方式将死铜与相近的铜皮打过孔后连接起来;
3. 死铜(孤岛)我觉得要考虑面积的大小问题,以免出现“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来看PCB设计资料的

打广告还是不要来了

网友G(2015-09-18):
我觉得还是去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