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21)

楼主(2015-01-28):
DMA数据的CRC:CRC-16 或者CRC-32 能被执行在任何经过DMA通道数据。一但一个DMA通道被选择作为一个源,CRC模块将连续地产生CRC在数据经过的DMA通道上。
校验和可被读出是在DMA传输完成或中止。CRC也可以在SRAM,闪存或I / O存储器通过一个DMA通道传递这些数据生成 。如果是后者
完成后,将目标寄存器的DMA数据可以是在CRC模块中的数据输入( CRCDATAIN )寄存器。

CRC用在I/O接口:在CRC模块用在I/O接口时,应用程序改须在CRC控制寄存器里设置CRC节拍长度。8/16/32比特总线传输类型能被选择。

CRC能被执行在任何数据通过CPU或者写数据到CRCDATAIN寄存器调入到CRC模块。用这个方法,任意数量字节能被写到CRCDATAIN寄存器,CRC模块花费4个时钟周期来计算CRC。

CRC结束设置CRCBUSY比特在CRCSTATUS寄存器中。新的数据只能在CRCBUSY标志没有被设置时写入。

19.6.5 中断

DMAC有以下中断源:

。传输结束(TCMPL):指示相应的通道一个块传输完成。
。传输错误(TERR):指示在一个暴发传输中,一个总线错误发生,或者一个不可用的描述符被取出。
。通道暂停:指示相应的通道被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