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给单片机板供电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5-01-28):
在做一个单片机的项目,整机供电是12V的,电流大概在100多毫安,现在要加锂电池。上电的时候充电,下电了锂电池供电。买了一块锂电池,里面带保护板的,电路上面需不需要再加电源管理的IC?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3节锂电池的。还有保护板里面的IC和电源管理的IC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没有恒流恒压充电的功能,不需要电池电压检测和一些指示。本人菜鸟~~~~求解答。先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先搞清楚你买的锂电池组带了什么电路
锂电池充电要有专门的ic充电的

网友B:
MPS有个支持3串的锂电充电管理IC
你买来的电池应该就带了一个保护板
整个电路还需要一个充电管理IC

网友B:
3串的不容易找
而且串联充电 电池不平衡
如果系统可以改 建议改3并 然后单颗的锂电IC 很容易找的 价格也便宜

网友C:
3并的充电简单,但是供电电压不够,要加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串的不容易找
而且串联充电 电池不平衡
如果系统可以改 建议改3并 然后单颗的锂电IC 很容易找的 价格也便 ...

是啊,3串的找了好几家只有那寥寥无几的几个~·~~
电源负载是100多ma,电源功率的大小是不是也要考虑电池充电的电流。。。他们俩个之间要怎么平衡或者路径怎么走

网友D:
12V  的  可以 考虑 其他的 充电电池了

网友E:
既然是给单片机供电,还是改并联方式吧,单片机设计成3.3V系统,这样用个低压差的LDO就可以了,单节的锂电充电芯片也很多,价格也便宜

一节锂电直接 LDO 到3.3。。。。这方案够呛。

网友F:
三串就是要考虑均衡充电、单电防过放。看看人家笔记本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E:
单节锂电转3.3V,最大0.9V的压差,100mA的负载,也就是0.9*100mA=90mW的损耗,这个要看系统电源设计上能否接受,用LDO热耗是不可避免的呀

网友G:
不如直接加个12v碱性可充电池,皮实耐用

网友H:
12V 的镍氢电池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