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可变增益应用中如何做到偏移电压不放大

楼主(2015-01-28):
先描述一下应用背景,ICP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是交流电压信号,灵敏度在500mV/g左右。也就是说加速度0.1g~10g变化时,输出电压幅值为50mV~5V,而后级ADC芯片可接受信号电压范围为-10V~10V,显然当对于ICP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要进行可变增益的放大,一般设置为3种不同的增益:1倍、10倍、100倍,从而使得放大后的信号幅值在5V左右,达到ADC的半量程。

关于此处的可变增益的放大电路设计是个麻烦的事:
(1)如果采用双电源供电方案,那么设计难点在于双电源供电方案的实现,由于系统比较大,这样会导致电源种类增多变得复杂,因此倾向于单电源供电方案;
(2)如果采用单电源供电方案,那么设计难点在于运放电路的实现,对于单电源供电情况,设置偏置电压以保证输出信号都在0电位以上,这种做法对单一固定增益的放大都是奏效的,如图所示:Vout = (Vref - Vin)*Rf/Rg,他应该要满足:0 < Vout < Vcc,根据此条件选择相关参数。

现在问题来了:
对于可变增益的应用,上述处理方法将失效。结合先前的应用场合,希望ICP的信号经过放大后为 Vout = K * Vicp + 5V;K =1, 10,100;
主要麻烦就在于如果做到在增益改变的前提下,做到偏移电压恒为5V。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和万用表里的分档一样的,同时改变相应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万用表里的分档一样的,同时改变相应的电阻值。

您说的是如何改变增益的方法吗?改变增益是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反馈电阻。
但是改变增益也会影响到偏置电压的增益啊。
或者你说的是同时改变相应的输入偏置电压,使得 5V * (增益的倒数)*增益 = 5V * 1 = 5V
是吗?

网友A:
反馈和偏置的相关电阻(4个,起码是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和偏置的相关电阻(4个,起码是2个)。

是的,这样应该对应3种不同的增益,每种增益要改两个电阻,也挺麻烦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应该对应3种不同的增益,每种增益要改两个电阻,也挺麻烦的哦。 ...

搞程控多路开关。既然是自动可变增益,一定有CPU,实现不难。倒是其他有很多麻烦事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程控多路开关。既然是自动可变增益,一定有CPU,实现不难。倒是其他有很多麻烦事碰到的。 ...

是的,运放和ADC确实还有很多细节要小心。

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有个bug:
假设增益有3种:1、10、100,结合ADC单电源电压为10V
那么3档对应的偏置电压为5V、0.5V、0.05V,当
ICP产生的信号为 -2V~2V,偏置电压应选择5V,增益选择1,则最后输出信号为 3V~7V
ICP产生的信号为 -1V~1V,偏置电压应选择5V,增益选择1,则最后输出信号为 4V~6V

ICP产生的信号为 -0.7V~0.7V,偏置电压应选择5V,增益选择1,则最后输出信号为4. 3V~5.7V
ICP产生的信号为 -0.5V~0.5V,偏置电压应选择0.5V,增益选择10,则最后输出信号为 0V~10V

ICP产生的信号为 -0.1V~0.1V,偏置电压应选择0.5V,增益选择10,则最后输出信号为 4V~6V
...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针对ICP产生的不同信号,选择相应的偏置电压和增益,但是每次输出的电压摆幅(最大值-最小值)不一样,应该对性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
我理想状况是,Vout = 100*Vin + 5, 使得最后输出电压范围都为0V~10V,整个摆幅比较大比较固定。其实,我还是非常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也许,有时候“笨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用自动切换,没有bug的,一直取所在档的最好分辨率。自动切换,中间要有重合区间。

网友B:
恒压偏移+5V 的话,就把Vref=+5V 通过一个运放跟随,输入到放大电路同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压偏移+5V 的话,就把Vref=+5V 通过一个运放跟随,输入到放大电路同相端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可能是你没有明白问题,关键问题在于增益是变化的,你这样输入的直流是会被放大的,可能导致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