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241,采集数据的时候,每次读的数据波动比较大

楼主(2015-01-28):
MAX1241,采集数据的时候,每次读的数据波动比较大,确认加载2脚的信号基本不变,但每次读的波动大,例如,用4位半表测,电压稳定在1.1250-1.1255,采集的数据是1.120~1.189,满量程是4.095V,有时候能达到0.15波动,排除干扰,基本没有干扰(电池供电),可能性有几个?做过的大侠请指点一下。我认为应该在5个字波动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检查电压基准的稳定性。

网友B:
要测电压稳定,最好用示波器看纹波,才比较准

网友C:
输入的信号应该不稳定。纹波比较大。
万用表的数值都是滤波之后的。你用滤波算法之后肯定也稳定。

网友D:
数据流上的电压(电平信号)难道是固定的吗?…

楼主:
电压基准稳定。用TL431做的基准。电压输入是12V开关稳压电源分压提供的。应该是稳定的。而且12V是并在蓄电池上,是否和max1241的驱动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