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测试导线,导线电阻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
如下图所示,实际测试电源线的温升,直流电源设定为18A恒流模式,输出为1.257V,18A,直流电子负载
测试为0.46V 18A,
则导线的总体电阻为:
R=(V1-V2)/ I=0.8V/18A=44m ohm.

另外实际导线为3根电线并联,单独每根阻抗为20mohm左右,加上测试中连接线,大于不超过30mohm,
其次考虑温度对电阻率的影响,以每升高1℃,电阻率升高0.4%计算,80摄氏度大约为20摄氏度电阻率的1.2倍。
最后假设三根导线电阻一样大,R1=R2=R3,则R并=R1/3=10mohm,不相等的情况大概在这个值附近,为什么算出来电阻却为44mohm?

网友A(2015-01-28):
没看见电源线,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你倒底是要测量温升,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网友B:
画个示意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电源线,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你倒底是要测量温升,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

这两个问题不是一样吗?温升就是因电阻发热引起的呀。
上图是测试原理图,每支路电阻等效为三个串联电阻。

楼主:
上图电源连接线,具体电路连接见原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电源连接线,具体电路连接见原理图

每条线阻抗30mohm,三条并联之后为10mohm左右,黑色和黄色并联之后在串联,总共20mohm左右,计算为44mohm,即44-20=24mohm为测试连接线上电阻,每条线分别为24/2=12mohm,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