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SIM808中GPS模块天线问题

楼主(2015-01-28):
我想问,我在用SIM808这一模块。原本这个模块配置的GPS天线太长,有没有一些可以短一些的?改怎么去改呢?求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呢?SIM900AT指令能否适用与SIM808呢?

网友A:
天线有短的,要看能不能跟你们的产品匹配啊,这个关系到信号的问题。SIM900A和SIM808的平台不一样,AT指令也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公用

网友A:
你要是有高频信号产生器,示波器,毫伏表等设备,自己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现在配的是什么样的天线?发个图上来看看,如果是天线的同轴线长了,就用短点的呗

网友C(2015-05-03):
引用 网友B:
现在配的是什么样的天线?发个图上来看看,如果是天线的同轴线长了,就用短点的呗 ...

现在的天线要么是2.4g wifi 5G wifi gps gprs 感觉好像都是设计好了,直接用,是不是天线买错了。

网友D(2016-01-12):
很高心能帮你回答这个问题,一看就知道以前用的是sim900A,SIM900A和SIM808的平台不一样,AT指令也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公用,还有他们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区别体积大小。如果你是替代sim900A建议用GU900E,他们之间是相互兼容的,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D(2016-07-26):
SIM808已经停产了目前客户很多都在用合方圆GU620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