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写入速度

楼主(2015-01-28):
各位大神,我用STM32做SD卡实验,用了FATFS做跑系统文件。在写入数据时,写入速度会随着文件越来越来而变得越来越慢,请问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SD卡的写入速度吗?
我用的是8G的闪迪SD卡。
还有,我用的实验程序,上面说是适应2G的SDSC。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B(2015-09-21):
这是和文件系统的写入机制有关的,文件越大需要寻址的时间就长,写入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不知道你需要的写入速度要达到多少呢?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文件系统写入实时数据,似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网友C:
fat16每次写都要重新找可用扇区,fat32规避了这个问题,它保存了最后一个可用扇区地址,这样每次写内容时就省略了找可用扇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