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计数器芯片

楼主(2015-01-28):
有三个电机的编码器数据需要通过计数器转到cpu中处理,也就是3路信号,求个计数器芯片,16位就够了,以前用51单片机的时候用8253芯片,占用数据口,现在想换串行口的芯片,或者直接16位地址线16位数据线的片子?
求推荐,多谢。

网友A:
  找片引脚少的多定时器单片机,比如约¥2.2 的 STM32F030F4,或编码器速度不高时可能可以用¥1.8 的STC15W402AS 内部PCA,用软件实现三路计数器。

楼主:
CPU用的是DS928335,我考虑一下

网友B:
DS开头的···貌似美信的东西···真是冷门。。。

楼主:
说错了,是TI的DSP 28335,呵呵,想着可以用它的CAP去记录编码器脉冲,在考虑中。